楼主(2016-09-09):
请教:作为应届毕业生想要从事工业控制方向,应该学习哪些方面的知识呢,提前储备下,免得到时尴尬。比如说学习PLC,上位机啦,,,大家都还用到了什么软件呢?

PS:工控行业 搞上位机的话,会用到什么上位机语言或者什么高级语言啊?大家都用到了什么?

网友A:
plc,变频器,电机,光电、接近开关、编码器之类的传感器。

网友B:
还是找到实习场所之后,在慢慢磨练吧,工控领域,实际操作性要求很高的,没摸过实物,看书没用。

网友C:
去搞上位机吧学个高级语言,工资高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我收下了,现在什么高级语言,能应用到工控行业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VB.NET C++ C# 都可以,一般高级语言有很多方向,什么网页开发 APP开发 嵌入式开发,当然运动控制是比较简单的一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太明白您说的 ,是不是您的意思是 高级语言可以用到运动控制方面?怎么用到这方面呢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运动控制卡,上位机给指令到控制卡,控制卡根据指令发脉冲给伺服,具体用法,厂家会提供说明书以及编程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