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9):
就是红圈中的这个

网友A:
如果你手上有FX3U-3A-ADP及FX3S或FX3GA的实物,就很好理解了;
FX3U-3A-ADP不是直接插在PLC上,而是要另配一个接口转换器才可以使用;
FX3U-3A-ADP是直接用在FX3UC  FX3GC上的;用在这些上面直接插在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A:
按图的意思,中间是FX3U-232ADP  FX3U-422ADP  FX3U-485ADP  这些通讯ADP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手上有FX3U-3A-ADP及FX3S或FX3GA的实物,就很好理解了;
FX3U-3A-ADP不是直接插在PLC上,而是要另配一个接口转换器才可以使用;
FX3U-3A-ADP是直接用在FX3UC  FX3GC上的;用在这些上面直接插在一起就可以了;

我看了实物,3G的没有侧面的插口。

3U有侧面的插口,但是为什么仍然有这个适配器?

网友B:
这个讲的是通讯模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讲的是通讯模块吗?
不,是AD、DA的模块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什么软件?

楼主:
有点明白了,3U左边拆开需要插一块转接板才能用其他的扩展模块
功能扩展板FX3U-CNV-BD

网友C:
就好比一相模块。

网友A:
呵呵;圆圈中的通讯适配器指的是FX3U-232ADP  FX3U-422ADP  FX3U-485ADP 这些;
FX3UC  FX3GC是可以直接扩展在左侧的,不需要转换;
FX3U FX3G FX3S都需要CNV的转换接口来连接;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什么软件?
三菱官网下载一个选型软件:MELSEC-F series 机型选择指南系统
链接:http://pan.baidu.com/s/1i5LOJPj
密码:x19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