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求解不懂

楼主(2016-09-09):
这2张电路图是环链电动葫芦说明书的,其中对这2种控制方式不明白,向大家请教!
    先请教用3个接触器的这张图吧,KM1,2分别是慢上和慢下的,共用A相,慢上慢下调换BC相,R1到4是串入电阻来的吗?那为什么A相不用呢?然后是快速,KM3吸合R1到4直接通过1到4短接导通,U2,V2,W2得电就快速了,难不成起升电机是个双速电机来的,可是书本的双速电机不是这样介绍的呢?
    再请教用4个接触器的这张图吧!SB1和SB2分别控制KM1和KM2,而KM1是慢上,KM2却是快上啊!他们明明就是换了相,应该是慢上和慢下吧?写错了吧?还是换个相就可以改变速度???KM3和4也是写着慢下和快下呢!又是换个相就可以解决了,这些都是个什么电机啊???

网友A:
双速电机?

网友B:
在电机的接线盒内改变电机的接线方式图上未标明,就是用的较少的双速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双速电机来的啊?是2相串电阻吗?那等于U1V1W1是线圈末端,而U2V2W2是线圈抽头?对不对?

网友C:
如果有电机型号,可以辨明是什么电机;若是双速电机,可以根据其原理查对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的哦,就是搞不懂才问的

网友D:
打开电机接线盒看看是不是双速电机。

网友E:
感觉也是双速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