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9):
变频器如何通过模拟量反馈(如4-20ma)中的某一数值如10ma 进行变速 超过10ma 速度变快 低于10ma速度放慢

网友A:
快多少?慢多少?10ma转速多少?干什么用?

网友B:
为何不用多段速呢?

网友C:
恒转速控制就是这样的。设定50%,当实际转速小于50%就快转,低于50%就减速,最终保持在50%的设定转速稳定。

网友D:
通过外部端子组合来选择速度不是更方便

网友E:
楼主是想要变频器自己的模拟量输出控制自身的速度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需要外加测速传感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是 是外部仪表的模拟量 4-20ma 假设当仪表模拟量低于为10ma时 变频器会以高速运转 高于10ma时 会以低速运转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变频器需要与仪表模拟量关联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快 是以较高的速度运转 慢是以较低的速度运转 至于什么时候快 什么时候慢 就按照仪表反馈的模拟量的数值 如10ma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变频器需要与仪表模拟量关联控制

网友E:
啊,调节变频器4-20MA的对应转速

楼主:
回复 网友E:
能调成 10ma 往上是一种高速 10ma往下是一种低速吗?

网友E:
回复 楼主:
那就得看你的变频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变频器是旭菱变频器
国产的哦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看说明书,模拟量输入设置项应该有这方面的介绍

网友C:
回复 楼主:
如果加转速传感器,就是有转速传感器的速度控制,如果不加转速传感器,就是无传感器控制的转速控制。外加了转速传感器,低速特性会更好一些,不加转速传感器,5赫兹以上也没问题(矢量控制),所以根据需要,自己看着办。可加可不加。

网友F:
楼主提的就是一个简单的恒压供水问题
旭菱变频器如果是JL-B系列的,可以参考说明书82页。

网友G:
一群人回答那么多,没看出来其实就是个PID控制吗

网友H:
这个是pid自动控制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JL-E PID控制是根据反馈值与设定值的比较 来调整输出频率 使反馈数值恒定 这个项目变频器接受仪表反馈,当小于10ma时 速度变慢 大于10 ma时候 速度变快 或者相反 没有反馈 用PID合适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般使用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G:
PID控制是根据反馈值与设定值的比较 来调整输出频率 使反馈数值恒定 这个项目变频器接受仪表反馈,当小于10ma时 速度变慢 大于10 ma时候 速度变快 或者相反 没有反馈 用PID合适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PID控制是根据反馈值与设定值的比较 来调整输出频率 使反馈数值恒定 这个项目变频器接受仪表反馈,当小于10ma时 速度变慢 大于10 ma时候 速度变快 或者相反 没有反馈 用PID合适吗?

网友I:
这个好像做过类似的,使用三肯变频控制罗茨风机提供恒压燃气,压力传感器提供4-20ma信号

网友C:
回复 楼主:
是,这是通常的做法。无编码器的矢量控制,在5Hz至做高转速范围的特性都类似于直流电机的调速特性。只有在5Hz以下,采用V/F控制。所以,低速段无要求的场合,使用无编码器的矢量控制最合适。

网友J:
用plc PID控制

网友K:
可以采用楼上的方法,用仪表的报警点控制变频器段速

网友L:
变频器的闭环控制呀

楼主:
回复 网友K:
4-20ma 变送器有仪表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J:
PLC PID烦不烦 表示没做过

网友K:
回复 楼主:
多装块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