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9):
厂里上了台660v1500kw的直流电机,问下6ra70都要调那些参数。一直没接触过直流调速这方面,再这先谢过各位大侠了

楼主:
我想的是应该和变频器一样调几个关键的参数,不可能全调。大侠们说下那几个参数是必调的

网友A:
打客服问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来论坛上学习下,客服就算了

网友B:
电机的电枢额定电流多大?需要正反转吗?你是已经买了6RA70直流驱动器了,还是准备买?

网友C:
其实也没有很多要求,开始运行前做一下优化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没买6ra70.不需要反转,可调速就可以。电机是原来轧机线上拆下的,原来使用是6ra70调速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具体到那几个参数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下载一个6RA70的说明书,在第7.5节,有说明。

网友D:
电枢电压,电枢电流,励磁电流,反馈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知道了谢谢了朋友

网友D:
客气了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