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9):
今天做了一个控制箱,控制电源用200/24vAC ,通过整流块得到直流电压。
可是我测到直流电压有50v,我又200/12vac,电压也有49v,我想得到24V,应该
选几伏?记得学过桥式整流电压是0.9ue,请问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用24v开关电源吧

网友B:
全波整流后的直流电压值是整流前交流电压值的 0.9 ,经电容滤波后的直流电压值是整流前交流电压值的 1.141倍

网友C:
50V整流变为直流24V,可以用串联稳压电路但损耗大,最好换一个输出交流27V的变器再整流稳压输出直流24V。

网友D:
带载电压就会下降下来了。

网友E:
加个稳压模块就好了

网友F:
一般情况下,输入18伏交流经过整流滤波就能得到24伏直流。

网友G:
接上负载后电压就降低了

网友H:
开关电源体积小又方便,没必要自己做

网友I:
24V开关电源直接解决

网友J:
是小变压器变压吧,量得变压器次级电压是多少(注意安全)。
整流后的电压如2楼所说;空载电压较高,接负载后。与负载大小等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接上负载24vac经过整流,带的负载时油泵的电磁线圈,会不会烧坏?为什么跟理论不一样。

网友K:
变压器整流做直流供电不好,因为电网电压波动导致直流电压波动,尤其是大电机直接启动你就惨了

网友L:
带负载还会那么高?那就不是整流模块问题了,看看变压器的二次侧电压吧,是不是很高?

网友M:
    你要想得到24V直流电压,按照理论变压器输出电压应该是27V交流电压,再经过桥式整流后=24.3空载电压,建议你用变压器输出28V交流电压,空载直流电压可达到25.2V,加负载就可以达到24V电压,如果变压器输出电压是24V整流后的电压只有21.6V。桥式整流就是乘以0.9倍,可以加个电容效果更好,你检查下整流桥是不是有问题,换一个整流桥试试吧 ...

网友N:
应该是整流桥有问题,但不加滤波电容的话输出电压是输入电压的0.9倍且有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