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仪的问题

楼主(2016-09-09):
各位大神,我这儿有输出个直流二十四的脉冲仪,二十组的,一运行就烧输出保险。同样的另一台就没事儿。测量线路和电磁阀都没问题?帮忙分析原因……保险是一安的

网友A:
有图吗,上张图大家看看有可能帮到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来了……图来了……

网友B:
断开脉冲电磁阀后空载测试还烧不烧保险

楼主:
空载不烧,接着线不接阀就烧

网友C:
还是有短路的地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量出来有短路的

网友D:
估计有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