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0):
modbus通过485接线,接各个终端时,用菊花的方法接,双绞线的屏蔽线是否要连接在一起?

实际接时,屏蔽是铝箔一层,编织网一层,很多很多很细的钢丝,应该怎么接呢?我一般把细丝抽出来拧成一股绳,然后再用热缩管套起来,但和另外一头很难接,拧上不紧,又不能焊接,压接也不方便。
另外就是远距离传输时,线想延长一下,但用图中的这样接法书上又说不好,不建议用端子压接汇流,真的是好头大呀

网友A:
做成网线水晶头

网友B:
网上线样的水晶接头方便呀

网友C:
请问这么粗的线用水晶头能压得上吗??

楼主:
网线接头,那要用很细的线吧,我看标准的485线要用0.3平方的,0.3的是肯定不能做成水晶接头的。
大家一般都用多粗的线?

网友D:
水晶网头不行,压不了,屏蔽线接不了,用这个吧。 DB9免焊公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