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0):
最近要改一台设备,设备上用的施耐德的PLC与8位绝对值编码器直接连接,8位直接接入PLC8个输入点最后信号转换为360度角度在屏幕上显示出来,我们可以看见轴的实际位置在哪。我看他们好像引入了电子凸轮。我不知道smart能不能做出来,我用PLC和编码器连接了,读了下数值,用异或把格雷码转换位自然二进制码,转动编码器可看见的码不是连续的,接下来就不知道这些码怎么和一个连续的变换的360度角度怎么转换对应了。昨天看见一篇文章说查表我用的表看了下对应查的值是离散的,还请各位大神们指导下,先感谢了。有没有先关的程序学习下,s7-200的也可以。

网友A:
如果没有专门的指令,只能自己写程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啊,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去写,卡壳了

网友B:
西门子200有专门库文件

网友C:
要吗是你把线序(权码)搞错了要吗是你格雷码转BIN码搞错了;smart没有专门的凸轮指令或模块只能自已编写;用比较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以前没弄过,线我是按着它说明书上来的。我以前没见过这种编码器的采样格式,我那天手动旋转记录了下输入点的状态。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你们有可参考的程序没,我看看。先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邮箱he5559@163.com

网友C:
绝对值编码器输出有格雷码与BIN码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近要改一台设备,设备上用的施耐德的PLC与8位绝对值编码器直接连接,8位直接接入PLC8个输入点最后信号转换为360度角度在屏幕上显示出来,我们可以看见轴的实际位置在哪。我看他们好像引入了电子凸轮。我不知道smart能不能做出来,我用PLC和编码器连接了,读了下数值,用异或把格雷码转换位自然二进制码,转动编码器可看见的码不是连续的,接下来就不知道这些码怎么和一个连续的变换的360度角度怎么转换对应了。昨天看见一篇文章说查表我用的表看了下对应查的值是离散的,还请各位大神们指导下,先感谢了。有没有先关的程序学习下,s7-200的也可以。
如果你说的码值是离散的,表明你的编码器选错了,该换了。西门子是欧系的,而市面上很多八位绝对值编码器是日系的,是跟三菱欧姆龙连的,跟欧系的是反极性的,不匹配,按一般的格雷码解码是错码,也就是你看到的离散的。事实上smart200的PLC可以接4--20mA信号的绝对值编码器或者RS485信号的绝对值编码器,不需要格雷码解码,用起来很容易,GEMPLE上海精浦的绝对值编码器就有,很多西门子PLC用户在用,我公司也有提供有关西门子PLC与绝对值编码器连接编程方面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