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0):
380v低压设备的短路电流怎么计算?设备全负载电流为160A的电流,选主开关还要计算短路电流,这个从来没有用过,怎么计算?

网友A:
电缆的长度,线径。最小短路电流。电工手册有

网友B:
你按额定电流的12倍计算!

网友C:
短路电流就是正常的15倍,只要开关大于这个短路电流就行。

网友D:
计算短路电流一般是配电设计人员的事,主要为选用断路器的分断能力提供依据,要求断路器的分断能力不小于预期短路电流。对在已有配电系统内选用断路器,不必计算短路电流,只要参照上一级断路器的分断能力就可以了,根据上下级之间的距离及导线粗细,等于或小于上级断路器的分断能力即可。对变压器容量1000KVA以下,三级配电断路器即车间总断路器以下的断路器,不需要考虑短路电流的大小,只要按大于或等于负载电流选用断路器(小型断路器除外)其分断能力都能达标。象DZ47系列小型断路器,其分断能力只有6000A,因此它只能用在“线路末端”,即具体某一设备上的总断路器以下线路中,它只有上级没有下级了,但要切记配电房内的线路离配电母线的距离很近,即使线路末端也不能用这种小型断路器。分断能力分为两种,正常分断短路电流的能力,分断后可马上重合,断路器依然能用。极限分断短路电流的能力,分断这种短路电流后,断路器可能已损伤甚至已损坏。断路器如果分断了超过极限的短路电流,就会严重损毁甚至有可能起火、爆炸,当然这种情况下上级断路器也会跳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