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0):
变频器外部输出报警,但是运行没有问题。但又没有故障代码显示,输入输出电压正常。换了个新的变频器还是一样。求助各位大师

网友A:
输出端负载去掉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B:
什么变频器?查历史故障,有些电压低报警,电压正常报警会消失。

网友C:
外部输出报警?
先查看对应输出端子定义;

网友D:
外部故障

网友E:
同意3楼看法,要是变频器正常运行。可能是那点你设置是频率到达或是电流到达动作。找说明看参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之前都是那样设置参数的,一直没有变啊!光宝变频器!11kw,频率是通讯给,启动停止都是外部端子控制!而且有时候通过485还给不了频率!而且车间还有好几台一样的机器都没有问题!布线都是一样的!三相电机,就三条线!测了输入输出电压正常。换了新变频器不行!

网友F:
参数有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参数没有问题,现在我是换了另外的多功能输出端子将就先,不知道这样有没有问题啊!和其他几台接法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