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路

楼主(2016-09-10):
我无意之间在网上看到说变频器前面不能加带漏电保护空开。。否则会跳。但是我弄过的10台设备总空开都带漏电保护呀。也跳。不明白为什么!

我现在想问的是不能加漏电保护的情况下怎么保证能防止漏电的危险!

网友A:
现在有变频器专用漏电保护器。

网友B:
变频器专用的漏保智能保护设备保护不了人。原理很简单,把漏保的电流动作阈值提高了,好像是几百毫安,那人就受不了了,保护设备可以。

变频器不加漏保,其防护措施就是把电机PE端子与变频器的PE端子直接短路连接,让电机外壳的感应漏电流通过短路线返回到变频器的PE端。同时电气柜外壳可靠接地。保护设备和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无意之间在网上看到说变频器前面不能加带漏电保护空开。。否则会跳。但是我弄过的10台设备总空开都带漏电保护呀。也跳。不明白为什么!

我现在想问的是不能加漏电保护的情况下怎么保证能防止漏电的危险!
楼主我没看明白,是跳闸啊还是不跳闸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写做了我那10台设备没跳可能接地做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