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V320报FU.017

楼主(2016-09-10):
四方V320按面板STOP键就报FU.017,要重新上电才能解除报警,这是什么原因?求大神告知!

网友A:
外部设备有故障或面板强制停机

网友A:
1、变频器的外部设备故障输入端子有信号输入
2、检查信号源及相关设备,查找面板强制停机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