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0):
最近在学习485通讯,通过官方的FX系列(通信篇)中PLC与变频器通讯时,有个地方不了解请各位给予解答下。

该段程序中的D200-D207写入了参数,手册中没写成批参数的详细对应地址,如:D200的第一位一定是对应‘指定频率上限’第二位一定是对应‘将频率设定为XX’没找到对应的表格。

该段程序中,M15对应的是运动停止,但是整个程序里面没出现M15的,变频器是怎么识别的?
最下面写着 运行指令写入到H0FA,手册里也没找到,H0FA对应的地址作用。
 写的不是很清楚,我也没理解透,请高手帮我解答下,谢谢。

网友A:
D200可以是任意的,只要是停电保持寄存器。M15可以是任意的,M16 17都可以,只是过渡继电器。

网友B:
你先查一下,变频器用的是什么协议?485不是协议,只是物理接口

网友C:
干嘛不用MODBUS RTU协议呢?!

网友D:
要学还是学一个通用的方法,现在最通用的就是MODBUS通信

网友E:
D200、D202.……里面就是参数号

网友E:
D200/D202/D204.……里面的值就是参数号相当于PRx;D201就是D200指定参数号的值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参数号相当于PRx,那对应的关系没有列表说明吗?手册里没看到。。。

网友F:
注意M20 M21 K2M20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对应的表格吗?比如 D201对应的是PRX  D202 对应的是PRX

网友G:
首先对本宣科做好通讯程序,当通讯OK以后逐步更改加深自己熟练程度

网友E:
第一个字指定参数号,第二个字为参数值

网友H:
IVDR是变频器方便指令。是三菱协议。FA是运行指令,具体使用方法参数变频器的手册,与FX的通讯手册。

网友I:
直接用modbus吧,这个针对三菱的变频器的,应用面太窄了,到时候换了变频器又得重新学,麻烦。

网友J:
有没有实例资料,我也想学。hnhyczj@163.com

网友K(2017-10-24):
可以使用一些转换网关,不需要编程,岂不是更方便。我知道一个模块,好像型号是FX-MB。就是不需要编程 只需要你对转换器配置即可。

网友L(2017-12-01):
M15 在程序中间不是以常闭触点出现了吗  当M15被置位,下面常闭断开就是停止状态

网友M:
引用 网友G:
首先对本宣科做好通讯程序,当通讯OK以后逐步更改加深自己熟练程度

大侠去我的帖子看看,三轴程序用8029转移,不成功。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49126

网友G:
回复 网友M:
这个只能证明你程序不熟练,啥也证明不了M8029
你自己看,我就是应用M8029
程序定位几十个点都是如此

网友N:
HFA:运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