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0):
请教大家怎么测量3极管,今天修一台烧水的炉子。用的是3级管控制加热棒。加热棒是好的。问题老是烧保险丝。10A。上去顺见就烧了。现在问题是不会测量3级管。!!哎,在百度看了个把小时没看懂。所以来问大家。。

楼主:
怀疑是那个大的3极管。要是控制电路10aA电流肯定把上面烧漆黑。加热管是好的

网友A:
什么型号?一般是双向可控硅,BTA41-600,不是三极管.

网友B:
楼主确定是三极管不是可控硅?

网友C:
同意2楼意见,楼主可确认一下(看型号或参考类似电路或画出电路图等);
加热棒是好的是如何判断的,炉子功率多大。

网友D:
可控硅就是击穿也不会烧保险啊,你查下还有其它地方有问题

网友E:
是啊!你把型号抄下来……

网友F:
除非接错线了,否则就是三极管击穿了,也不会烧保险呀。加热管的电阻在那摆着,除非是保险小了。要么就是加热管的阻值不合适。

楼主:
加热管电流是9.5A
保险丝是10A.上去瞬间烧了。。有3个脚。不知道是不是可控硅。单独贴在散热上。明天早上去拍照。。

楼主:
(我喜欢你才怪)就是这样个造型。。不是这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一般是双向可控硅,BTA41-600,不是三极管.
是好像你说的这个。。。。这个怎么判断好坏。。谢。。

网友G:
楼主:你的100%是可控硅哇

网友H:
一般都是双向可控硅

网友I:
是可控硅.

网友J:
你换个10a的空开试试

网友K:
应该是可控硅吧,怎么还三极管了!

网友L:
烧保险是短路了,不应该是控制元件坏了吧,把加热管断开看怎么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K:
应该是可控硅吧,怎么还三极管了!
顶楼的应该功率不是很大,否则不是三极管外形

网友M:
双向可控硅的检测方法:

网友N:
直接坏 肯定短路了 不用多说。查查先。

楼主:
谢谢大家指导。今天去搞好了。那个东西应该是可控硅,3个角的。我不会测量。看大家说要是可控硅坏了,会一直加温或者不加温,不短路。我仔细找找了。找到了原因是10A保险丝底座。我们拆下加温管单独用220接电流是9.8A,加温管是好的。 用10A保险丝和底座产生高温。把底座烧了有点坏接触不好,说以爱烧保险丝。我取消了保险丝直接到开关。就能用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指导。今天去搞好了。那个东西应该是可控硅,3个角的。我不会测量。看大家说要是可控硅坏了,会一直加温或者不加温,不短路。我仔细找找了。找到了原因是10A保险丝底座。我们拆下加温管单独用220接电流是9.8A,加温管是好的。 用10A保险丝和底座产生高温。把底座烧了有点坏接触不好,说以爱烧保险丝。我取消了保险丝直接到开关。就能用了。。。。
带加热的,还是要用保险的,要不会很大风险

网友G:
引用 网友O: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指导。今天去搞好了。那个东西应该是可控硅,3个角的。我不会测量。看大家说要是可控硅坏了,会一直加温或者不加温,不短路。我仔细找找了。找到了原因是10A保险丝底座。我们拆下加温管单独用220接电流是9.8A,加温管是好的。 用10A保险丝和底座产生高温。把底座烧了有点坏接触不好,说以爱烧保险丝。我取消了保险丝直接到开关。就能用了。。。。
带加热的,还是要用保险的,要不会很大风险
可以外装一个快熔,反正钱不多

网友P:
加热的都是可控硅 可控硅烧掉一般是击穿

网友Q:
楼主 : 不是三极管哦 , 是晶闸管(可控硅)哦你搞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