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0):
三菱PLC中FX-3U系列里A/D模块、与通信摸块为什么在PLC参数设置里怎没看不到通道设置与IP等设置

参数设置里4~30毫安。或0~10V设置通道1、2、3、4等设置电压型电流型等增加摸块信息

还有通信模块设置为什么没有设置等参数、FX-3U-ENET-L这摸块信息、因我现在C1/C2/C3/C4通道都不亮等信号采集不了、想看看是不是设置有题、因为刚换了个新的上去还是一样、点开程序看还没找到里面有设置这通信地址等
听说是用FX3U_ENET_Lconfiguration TOOL软件编程

请问那为大神有FX3U_ENET_Lconfiguration TOOL中文版软件发个给来

非常感谢

网友A:
模拟量模块的设定可以用程序实现
以太网模块是有个设置软件。

网友B:
是不是我的1.531D版本太低?
我的软件不能设定模拟量模块,需要写程序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