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图的编码器使用

楼主(2016-09-10):
问在PLC图只看到有M100的线圈没有触点,有M390的触点没有线圉输出什么意思。
图中有用到编码器

网友A:
第一可能是废的语句,第二用于驱动触摸屏上某个灯之类的显示。

网友B:
呵呵;有触摸屏连接吧?

网友C:
楼主;PLC有连触摸屏吗;只有驱动线圈就有可以在触摸屏上作信号指示使用;程序中只有触点的话就是触摸屏上有开关或按钮了

楼主:
有触屏,有可能用触屏控制M。但只有触点没有线圈怎么理解,有好几处了。

楼主:
估计是三楼说说的一样,谢,还有就是在触屏要输入PLC的M的地址,那FX-1N-60的地址在哪可找得到。

网友D:
在触摸屏上。

网友E:
1、既然有触摸屏,不能够单单只研究PLC程序,需要了解触摸屏画面和使用到的软元件。
2、触摸屏本身的画面里面的图标元件,是可以驱动M线圈进行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