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0):
公司一台安川G5变频器作业过程中报OS故障,一天中偶尔会出现一次这样的故障。以为是编码器坏了,换了编码器还是这样,又更换了PG卡,依旧如此。现在连屏蔽线都换了,24小时内还是出现了一次这样的情况。,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一般更换了编码器或者屏蔽线之后都能解决的,这次实在搞不懂什么原因了。哪些高手能指点一下吗?

楼主:
现在就主板没有更换了,不会这么巧吧。。。

楼主:
从故障显示屏的信息大概能看到,每次故障的同时都会有超载发生,会不会是变频器的力矩设置不够呢?因为好像都是发生在重载刚动作的时候。

楼主:
版主,你在哪里,救救我吧

网友A:
os是输出短路吧,看看电机是不是真的过载,监控一下电机电流。

网友B:
看看电机有没有破皮

网友C:
先排除负载的问题,看显示电流是否正常,电流互感器不稳定?再回复出厂值。

楼主:
回复 网友C:
称重系统显示符合超了。G5的变频器只有频率显示,没有电流显示的。。。电流检测只能用钳形电流表,但是有不知他什么时候出故障,这个该咋办呀?

楼主:
G5没法复制主板参数,一个个抄下的话要搞死了,有什么捷径吗或者简单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