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0):
最近项目要用到台达伺服电机。以前用过一款杂牌子伺服电机,大概知道一些伺服电机的基本原理。但是我看了下手册上好像没有设置运行脉冲数的寄存器,只看到设定速度、加减速时间那些寄存器。请问下如果我现在单纯的只是利用面板控制电机运行我指定的圈数,应该是设定哪一个寄存器?

网友A:
调分子分母就可以了

网友B:
在电脑软件里设定好对应的参数写到伺服里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总该有一个设置发多少脉冲的寄存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新买的CN3线还没到,所以暂时连不了PC。。。。如果要在面板上操作,大概应该怎样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总该有一个设置发多少脉冲的寄存器吧?
发多少脉冲是外部给定的,不是在驱动器上设定;
驱动器上设定是多少个脉冲对应一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哦,通过PC要设置哪一个参数才能确定转动的脉冲数呢

网友C:
ASD-A2 的PR模式本身就具備強大的運動功能,不需要外部發脈衝!
請先設P1-01=1 ,重新上電 才會進入PR模式
確定面板沒有AL.XXX,並可以SERVO ON(使能)

然後開啟伺服軟件 ASDASOFT 點 功能菜單->參數功能->PR 模式設定
畫面下方有 PR#1 ~ 63 就可以設定 運動功能(包括位置定位功能)
沒有傳輸線可以根據下圖流程操作:
1.點選PR#1 設定
2.依照圖中設定一段增量定位150000 PUU 的命令
3.存檔
4.開啟參數編輯器,並開啟剛才儲存的檔案
5.查看 P6-02,P6-03 內容就是剛才PR#1的內容

然後把這2個參數手動從面板設進驅動器就完成PR#1 的定義

要觸發PR#1 只要手動設 P5-07=1 即可觸發馬達走 150000PUU
如果齒輪比 P1-44/P1-45=128/10 則 150000 PUU 就會走一圈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已经用面板转起来了!

网友D(2018-09-18):
学习了,留个脚印,以后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