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糊涂。

楼主(2016-09-10):
。。。。。 遇到一小容量的变频器。

          进线是单相220V AC

         输出是三相220V AC

         我有点糊涂:我到哪儿去找三相220V电压
          工作的电机!?

          大家遇到过这种问题过没?

网友A:
这个正常啊,小电机改接法不就是3相220V的么,多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正常啊,小电机改接法不就是3相220V的么,多方便。

。。。。你的意思是在购买电机的时候买三角接的
       小电机,然后接变频器时改成星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正常啊,小电机改接法不就是3相220V的么,多方便。

。。。。你的意思是在购买电机的时候买三角接的
       小电机,然后接变频器时改成星接?
国产马达,星接用380V,角接用220V。

网友C:
一般380V、3KW以下的三相电机
都是星接的,改成角接的就可以接
到220V电源了。

网友D:
基础知识

网友E:
星三角接法电机 380V星形接法时绕组就是220V电压

网友F:
呵呵;
如果你碰到的是单相220V进,单相220V输出的变频器倒是奇怪了;
3相220V的电机,国内小功率的三相只要接线盒可以打开的,基本都可以改成三角形接法,对应就是3相220V了;
当然,如果你碰到小日本的小功率三相电机,本身额定电压220V的,不用改就可以直接用;

网友G:
小电机一般都是星型接法,相电压220V

网友H:
7楼说的很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正常啊,小电机改接法不就是3相220V的么,多方便。

。。。。你的意思是在购买电机的时候买三角接的
       小电机,然后接变频器时改成星接?
正常国产三相小电机出场都是星接的,对应输入电压380V,你改成角接法就可以对应3相220V了。比如一个小的用电功率不大又经常移动的设备,用单相220V的电源是不是更方便一点呢?

网友I:
看一下电机的铭牌,接线时看一下接线柱的连接方式。

网友J:
7楼说的很明白了。

网友K:
小电机的星接该角接。

网友L:
买电机是看好接线,买380V星接,改角接

网友M:
改了电机接法不久行了?

网友N:
台湾产品电机一般都是三角形220V星形380V

网友O:
回复 网友A:
市面上很多小电机改接法就是3相220V的

网友P:
工作就是需要经验啊!

网友Q:
看来你不是专业的电工啊!!

网友E:
变频器输出三相220V 电机接成三角形

网友R:
如果你经常用台湾的比如说东元牌的电机就明白了,换角接就是220V。

网友S:
变频器输出三相220V. 电机接成三角形.就好了.

网友T:
这种马达就直接用啦

网友U:
三相电机就可以了

楼主:
。。。。明白了,谢谢楼上师兄们指导。

网友V:
一般的小电机都可以 。

网友W:
三角改星型

网友X:
星三角接法,基础知识。

网友Y:
三相220的电机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