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1):
两套一样的电机与驱动器,都是台达A2 系列200W的,将A电机的编码器线链接到B电机驱动器,将B电机的编码器线链接到A电机驱动器,A B电机动力线U V W连到各自的驱动器.通电过了大概1分钟后发现电机会转,速度很快,而此时上位机PLC并没有发脉冲。不解。。
   为什么两台一样的电机,编码器交叉接反后电机通电后会转?

网友A:
楼主真会玩呀!不失控不报警就不正常了!

网友B:
凭什么说plc没发脉冲

网友C:
为什么要交换呢,是不是有一个坏了,变频器或编码器。

网友D:
这个,伺服驱动器会校验编码器数据,此时电机会有极微小动作做回差校准,你的编码器不对于是回差收不到加大偏差驱动就是如此了

网友E:
楼上正解;楼主会玩

网友F:
没这么玩过。
知道没接编码器会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