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

楼主(2016-09-11):
在触摸屏上设置启动和关闭按钮来控制灯亮和灯灭,按下启动灯亮,关闭灯灭,但是按钮文字消失了,把PLC关闭又打开,文字又显示了,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用的模拟软件还是实物啊

网友B:
把程序贴上来 肯定是你只设了一个状态有字 另一个没有

网友C:
再熟悉熟悉,没必要悬赏提问。

网友D:
需要提供触摸屏的画面源程序来进行研究。

网友E:
这个典型的就是你只有为“1”有字符标签,“0”没有字符标签

网友F:
按钮的设置部分你没有认真看吧

网友G:
什么触摸屏,灯元件没有编辑好吧

网友H:
灯 0 1分别放不同的文字

网友I:
呵呵;屏上程序编辑的原因;

网友J:
在编辑时内文0和1状态分别输入关闭和开启可以了。

【方案】
英威腾Goodrive35变频器荣获2015年度“十大电气创新产品

网友K:
第一次使用触摸屏?说明书上有啊
【方案】
菲力尔(FLIR) GF309:加热炉检测红外热像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