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120和A3120V

楼主(2016-09-11):
有一事不明,请教大侠们,关于光耦A3120和A3120V两者之间的区别以及A3150和A3150V两者的区别。

网友A:
封装不同吧

网友B:
只分贴片和直插,都可互换,直插改方便些。

楼主:
说到封装,其实两种应该都是一样的,外表看不出什么区别。

网友C:
上图一看不就很明白吗?

网友D:
上网查具体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