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电阻分压吗

楼主(2016-09-11):
我有一个开关电源输出24V,现在有一个0-10v转4-20ma的转换器需要12v供电。不想另外买电源了,想用两个精密电阻分压变成12V,这样给转换器供电可靠吗,会不会造成转换器工作不稳定,或者转换精度受影响?

网友A:
用7812或三极管加11v稳压管也很简单。

网友B:
电阻分压仅仅解决的是一个电位问题,电源可是要有带载能力的。所以,用电阻分压以后,还要有一个恒压源的驱动单元,才能保证电源特性。其实你可以用一个三端稳压器解决24变12的转换。或者外面买一个现成的DC/DC变换模块,解决你的问题呦。

网友C:
要看24v电源输出多大电流,如果是10安输出,要加多大的电阻呢,而且电阻还要大量散热的。还是买个12v电源的好,稳定可靠。

网友D:
我在做房车供电系统时也出现这类问题,但很好解决。两个12v电瓶串联24v给逆变器前我用一只LM7812供遥控接收器用,一元一只。

楼主:
回复 网友C:
开关电源24v最大输出4A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开关电源本身不就是一个稳压电源吗,稳定输出24V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开关电源本身不就是一个稳压电源吗,稳定输出24V呀
你的转换器负载不是恒定的,会随时波动,分压电阻也会根据负载的变化而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阻是固定的,怎么会变呢

网友F:
如果你的负载不大可以用电阻分压,例如你负载电流50mA的话,可以用2个33欧姆电阻串联分压,负载接到其中一个电阻即可,但是电阻发热较大需要选用10W金属壳电阻,而2个电阻价格起码15元了

网友G:
便宜就用三端稳压,稳定就再买个电源

网友H:
回复 网友G:
电工基础都学过,电源的内阻大会和负载分压的

网友I:
一般开关电源都有个可调电压的电位器,调整电位器两端的串接的电阻,能得到你想要的电压!

网友J:
如果只是这一个负载,可以的,电阻功率要计算。
用7812散热要超级,原来用过7805将12v-5v,结果实验没问题,长时间工作,完蛋。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阻是固定的,怎么会变呢
转换器也有满载与空载之分,区别就是是否正在执行数据转换。
满载和空载的功耗是不一样的,电流有波动,电阻分到的电压也会有波动。

网友K:
用7812是比较靠谱的,也挺简单,别的就不要想了!

网友L:
用7812比较合理

网友M:
回复 网友G:
7812散热必须好,不然煮鸡蛋,

网友N:
2楼说的有道理,关键是要看带负载的功率是否够。

网友O:
不能按你想的干,是错的。

网友P:
2楼说的对.

网友Q:
要是小电流还行,大电流肯定不行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开关电源本身不就是一个稳压电源吗,稳定输出24V呀
你的转换器负载不是恒定的,会随时波动,分压电阻也会根据负载的变化而变化。
确实是这样,无法准确稳压

网友S:
用稳压管就可以   但是功率要匹配好

网友T:
回复 楼主:
负载变化的时候,固定电阻上的压降会有变化,负载越大电压越低。

网友U:
DC/DC电源一个用不了多少钱的;

网友V:
用电阻分压存在以上说的问题,负载大小和负载变化;
觉得采用稳压电路的情况较好,并注意散热。

网友W:
不带负载没问题,一带负载电压肯定有变化

网友X:
没有这样用过
理论上是可以
负荷有多少?

网友Y:
回复 网友B:
对,赞成这个说法。

网友Z:
 可以用一个三端稳压器7812解决,并注意散热。

网友AA:
我TB买的给台秤的电源才3块

网友AB:
这种办法肯实不好

网友AC:
引用 网友H:
电工基础都学过,电源的内阻大会和负载分压的
这算不算人为增加了电源的输出电阻了?不是说要让输入无穷大,输出越小越好接近零么?!
说的不对前辈们别打脸!

网友B:
网络中,理论上作为输出阻抗越小越好。输出阻抗越小,带载能力越强。输入阻抗越大越好,输出阻抗越大,对信号源的负担越轻,减小信号输入损耗。

这些都是电路分析专业课的基础概念。

网友AD:
临时这么做可以!

网友AE:
引用 楼主:
电阻是固定的,怎么会变呢
别较劲了,买个7812也很简单的

网友AF:
还是用LM317三端可调稳压好

网友AG:
大部分人都说用7812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