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1):
请问大家,我想控制一台伺服电机,在发脉冲的过程中,按下暂停按钮,恢复后,怎么继续发剩余的脉冲啊?只用INI指令能实现吗?

网友A:
采用绝对值定位,停止采用INI,欧姆龙就是如此,你不要用相对定位,那个剩余脉冲还要计算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才开始接触伺服,INI有效就停止输出脉冲,然后INI无效 ,PLC就会继续输出脉冲吗?采用绝对脉冲的话,到达预定位置后,不用回原点,能把输出脉冲当前值置0吗?我做的这个是伺服电机带动一个皮带不需要回原点。谢谢!

网友A:
那个简单:你在定位完成后将当前数据清零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次请问一下,采用绝对脉冲的时候,和伺服驱动器的接线与相对脉冲是一样的吗?这个图可以实现吧,还有,到达预设位置后 要后退一段距离,采用绝对脉冲的时候该怎么实现,不能给负脉冲啊。假如现在PV值为5000,要走到3000的位置,该怎么实现? 才接触,看手册看得有点晕了,谢谢了!!

网友A:
脉冲负值就是反转,脉冲数目为正就是正转,脉冲数目设定值的正负就是决定脉冲的方向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