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yence KZ-300PLC

楼主(2016-09-11):
如图,偶然得到KZ-300的PLC,应该是keyence比较老的型号,这款PLC设计的还是很精巧,但是它的电源模块烫的厉害,通电半小时,手就不能碰了,紧挨着电源模块的CPU模块也热。发热量这么大,PLC电源一般也是开关电源,这个设计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A:
呵呵;把电源与CPU分开,单给电源通电,如果还是发热就是U4的电源有问题了;否则可能后面有短路了;
这是老款的组合式PLC;
正常通电时电源你是感觉不到温度的;

网友B:
正常的是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第3条,写着表面高温,请勿触摸。电源模块上也贴着警示标语。这个电源模块,就是会发热。

网友A:
呵呵;我只能呵呵了;
这仅仅是个警示标签;
稍有点温升是正常的;
如果烫手你觉得正常吗?

网友C:
不能碰的高温肯定是不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相同的设备有好几个这样的,电源模块都烫手。还都能正常运行。
这个电源模块设计就是这样的,可能是设计缺陷。

网友A:
呵呵;你以为KEYENCE公司是作坊式;
等下拍几张照片给你看下;

网友A:
用同样的型号测试;
室温:26.5度;通电时间:40分钟;
正面外壳,基本与室温相同;
这是侧面的散热片;
散热片只是高了3度而已,当然,通电几个小时的话,会高上一二十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这么厉害。等会我也测下,看看实测温度多少。

网友D:
这算是基恩士中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算是基恩士中型的?!
KEYENCE老款组合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算是基恩士中型的?!
KEYENCE老款组合式的;
我是最近几年才接触基恩士

网友A:
这个KZ-U4电源功率只有30W,体积这么大,正常工作的话是不会发热那么厉害的;

网友E:
感觉长期开机,温度应该能够稳定在50`60度左右是正常的,如果有80~90度甚至更高,就是电源本身或者负载有问题了。

网友F:
我只是用过KV3000,还有NANO

网友A:
KEYENCE早期的组合式PLC KZ-300   KZ-350  KZ-A500
后来KV-700  KV-1000 KV-3000  KV-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