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vi指令的加减速

楼主(2016-09-12):
drvi指令的加减速没有明显的效果如何解决

网友A:
这个有对应的加减速特殊寄存器改时间。

网友B:
三菱的看这里

网友C:
设置加减速时间、最低频率

网友D:
DDRVI 是相对定位 你可以通过改变加减速时间来达到你要的目的。特殊寄存器不同的PLC都有用于存时间的

网友E:
但是我实际设定发现:FX3GA可以大于5000,我的设定值最大7500

楼主:
设置了最高速和最低基速为k10000,K0加速和减速为k100.k5000.但是实际运行根本没有明显的加减速

网友F:
可能是你设置错寄存器了,这个指令的加减速效果是很明显的。

你的PLC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三菱工控板子fx3u.d8368

网友A:
工控板子,那就不是三菱的,仿照的。

网友G:
回复 楼主:
基速设置的和最高速度一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肯定没有加减速了,因为加减速只在基速和最高速度之间进行,到了基速就直接跳为0

网友C:
基底速度太高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B:
M8338对应得是PLSV指令。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工控板子,那就不是三菱的,仿照的。
仿冒的东西,真心不好评说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啊!看了看买时候的说明书,特殊用途的寄存器只有d8000--d8255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