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2):
请教:PLC控制伺服电机,步进电机的一般套路,有什么固定的步骤或一些套路吗?对于PLC的运动控制这一部分,有些迷茫,恳请伙伴们能给指导指导,谢谢了。

网友A:
在PLC的编程手册上都有实例的,可以参考下

网友B:
基本套路就是:
1、设定伺服的工作方式(位置【脉冲】,转矩【模拟量】)。
2、位置控制的话设定电子齿轮比
3、PLC发送脉冲控制,或者使用模拟量控制。
4、至于运动控制,就是计算起点终点坐标,根据坐标计算路径,根据路径计算需要的脉冲量。

网友C:
普通用法就是发脉冲 常用控制方式 脉冲加方向  这就是要了解导程 多少 然后电机多少脉冲一圈 然后计算走什么位置转多少圈 角度。通常就样用

网友D:
原理我都能理解,但是没做过,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网友E:
选用有定位指令的PLC,执行定位指令,发出指定数量和频率的脉冲,控制电机按一定的速度运行一段距离。

网友F:
先找些资料看看吧

网友G:
。。。。3楼回答最接近真相。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H:
一般就PLC输出脉冲和方向控制。

网友I:
电机速度,电机行走长度

知道上面两点,从这点出发,计算PLC发出脉冲的频率与个数。

OK,套路结束!

网友J:
利用PLC提供的定位指令,根据定位指令后面的参数就可以控制电机运行了,包括控制位置、速度等。

网友K:
回复 网友I:
自己练上一次就印象深刻了。接线,参数。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