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步进驱动器如何接线?

楼主(2016-09-12):
西门子200的PLC Q0.0默认高速脉冲输出的是高电平,如何和这个步进放大器进行连接购成回路呢,好像步进放大器只能接受低电平信号。师傅们能不能告诉我应该怎么接线?谢谢

网友A:
接个5V电源就可以了 共阴极

楼主:
这个步进驱动器只能接受NPN信号呢,怎么接?

网友B:
呵呵;晕了,你的驱动器只能收NPN的,而你的PLC是PNP的;
所以你要不换PLC,要不就NPN/PNP转换;

楼主:
PLC是换不了,NPN/PNP信号怎么转换

网友C:
我也来跟着学习下,想请问下各位高手门,如果这样子接行吗?

网友D:
一个方法是加三个光耦和三个电阻,另一方法是改程序。

网友E:
如果是独立端口的,就可以随便接,正极接脉冲就是了。如果是用公共端的,那就没有什么办法了。

网友F:
虽然不是很懂,也来学习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PLC是换不了,NPN/PNP信号怎么转换
动手能力强的话,可以把光耦的正极端单独引线出来

网友H:
试试这样

楼主:
网上查了一下,有个这样的图,不知道可以不,电子知识不是很懂,还得单独买三极管吗?还是找个费板子拆个就行?

网友I:
自己测试的话加下拉电阻就行,实际工程需要加装PNP转NPN

楼主:
下拉电阻怎么加?并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