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2):
编码器能控制变频器吗

网友A:
控制什么

网友B:
变频器装了PG卡,可以校正转速。

楼主:
不用模拟量控制。用编码器的脉冲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控制变频器调速

网友C:
精度高一些的有装编码器。控制转速。

网友D:
呵呵;问题问的有点问题;
只能说有些带PG反馈的变频器可以接入编码器;
至于控制,编码器仅仅是给变频器信号而已;

网友E:
编码器需要一直不停的旋转,才能输出控制信号。别以为像电位器一样,调节了几下,变频器就会一直运转下去。

网友F:
可以!主要看楼主怎么做??

网友G:
需要怎么控制?一台设备的编码器控制另一台设备的变频器么?
还是变频器所带设备的编码器再反馈回变频器进行PID控制?

网友H:
装有PG卡的可以控制变频器

网友I:
只回答一个字“能”

具体怎么实现 度娘告诉你

网友J:
编码器只是反馈信号,而不是发控制命令的元件

网友K:
编码器只是信号检测的元件,变频器才是控制电机的,变频器接收编码器信号从而控制电机,一般的变频器没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L:
你是想怎样控制呀?

网友M:
引用 网友J:
编码器只是反馈信号,而不是发控制命令的元件
这么多回答里面最简洁准确的回答。
不过,技术在发展,已有可以自带控制器功能自带输入输出的编码器了,上海精浦机电的最新专利产品智能型可编程输入输出编码器,可输出4--20mA信号、Rs485信号和开关点信号到变频器,不需要PG卡不需要另加PLC就可以控制变频器的速度、定位和两台以上的变频的同步的编码器已经面世了。

网友N:
说清楚要怎么用

网友O:
变频器只能做反馈信号吧

网友P:
请看,西门子的G120系列操作说明里,就有这么一段,用脉冲数字作为变频器的给定信号的方法和功能。只不过脉冲探头的每周脉冲数不能超过12个。

网友M:
引用 网友P:

请看,西门子的G120系列操作说明里,就有这么一段,用脉冲数字作为变频器的给定信号的方法和功能。只不过脉冲探头的每周脉冲数不能超过12个。
商榷:看了你引入的介绍,这种“脉冲控制”实际上是利用脉宽变化的占空比的脉宽调制,相当于脉宽模拟量输入,而非编码器的脉冲来“控制”。普通编码器是反馈信号,而非“控制”信号。

网友Q:
此控制非彼控制
脱离开控制器是编码器不可能控制变频器

网友P:
回复 网友M:
不是,就是转速轴,安装霍尔开关,将其脉冲信号转换成转速,给到了速度设定值通道。在一些应用中,转速实际值作为设定值输入,是有应用需求的。具体用在何处,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请参看西门子的变频器使用手册,独立电压控制相关应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