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的熔断电流和载流量区别

楼主(2016-09-12):
电缆的熔断电流和载流量什么区别,如图
熔断电流<载流量

网友A:
熔断电流是线路配置的熔断器的熔断电流吧,不会是线路的熔断电流

网友B:
应当如1楼所说吧

网友C:
正如楼上说的是保护电线选型的安数吧,一平方要熔断6安电流一定不行

网友D:
按照图上的数据来看
熔断电流应该是线径对应的线路保险丝

网友E:
对线的保险电流.

网友F:
载流量是电线载流量,熔断是选择熔断器的载流量。

网友G:
线路的保险电流.

网友H:
在什么资料上看到的表格,其“熔断电流”有否笔误或所表达的意义,看能否在该资料上找到答案。

网友I:
这个资料不知道那个旮旯拣出来的,实在莫名其妙的

网友J:
熔断电流是所配合的熔断器电流

网友K:
版主评:
无资料来源或名称,则不能判别顶楼附图表格中,“熔断电流”之具体含义;
所言“熔断器电流”者,可能是根据原文的文字猜测。

网友F:
基本上都被楼上的回答了。

网友B:
这个参数应当属于私人订制

网友L(2019-12-06):
截图应该是浙江(上海)某某夫样册中规格
如果说后者是熔断器选用规格,那么选用断路器时是否可以选用40A断路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