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ACS800变频器过温4210

楼主(2016-09-12):
ACS800变频器过温4210,参数里看温度最小是248%,一直减不下来。检查回路也买没有发现异常,小立板也换过了,求高手指导。

网友A:
我有个竖板也是这种情况,换了竖板就好了。不行就再代换CPU 试试吧。在线等标准答案

网友B:
检查 电流传感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检查 电流传感器
这小子经验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