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16-09-12):
坏了一个天正单相0.75KW变频器(故障为无输出无显示),拆开一看整流桥堆的正极与滤波电容之间串了2个电阻,其中一个开路,另一个测得39欧姆,还有一只irfe30场效应管短路,场效应管能用其他什么代替吗?比如IRF530N代替

网友A:
场效应管的代换,可比对其参数、并结合实际应用场合;无对应经验,给不出具体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