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2):
拆模块时损坏了电路板P、N输出脚的过孔,造成了正面焊接正常,而背面不能焊通的故障。经验教训:以后焊接模块后要仔细检查模块引脚两面的导通情况,尤其是大电流引脚与棚极引脚,以免造成带载运行时出现炸机事故。

网友A:
双层板的另一面的焊盘弄掉了对吧,本来这种情况完工后,通电以前,就要多加小心,和细致的手电筒检查。

网友B:
拆的时候就要小心一点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很宝贵的分享!

网友D:
这个,下次就会注意了!其实如果是多层板的话更加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焊盘在,是过孔中的铜皮掉了,铬铁焊好几次锡都熔不过去。

网友E:
通电以前.多加小心.

网友F:
拆模块这种问题很少,但是拆大电容的时候到是会有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安装好后会万用表量下,模块安装好后再量下输入输出阻值,没有问题再用隔离变压器试下,输出正常后再上380带电机,这样基本不会出问题,但不是100%的,有过两三台变频器变压器带正常,上380直接炸机,吓得小心脏跳得老快了,

网友G:
拆卸旧模块时要用大功率的电烙铁,时间越短越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