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活动】液晶电视生产检测系统+程序

楼主(2016-09-12):
本系统液晶电视生产检测设备,程序运用三菱plcQ系列可编程控制器,灵活的运用了CClink通讯方式贯穿整条生产系统,为前期的设计,配线,接线,调试等工作节约成本,节约了时间。

网友A:
建议你还是把控制柜上图吧

网友B:
高大上的控制项目。

网友C:
没一点说服力。
没电柜照片
也没有程序
更没有电气原理图
哪怕一点点截图也好!

网友D:
PLC看上去很大气哦!

网友E:
软件中设置有4个站,不知道是些具体什么站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没一点说服力。
没电柜照片
也没有程序
更没有电气原理图
哪怕一点点截图也好!
已经帮楼主添加了控制柜了,看看~

网友G:
不会是还在装备中的项目吧,实际还没有运行

网友H:
PLC很高大上啊

网友C:
@JINT
能让楼主给我们讲一下这五个QJ61BT1N分别是怎么使用的吗?地址怎么分配?有几个从站?有几个远程IO模块?

网友C:
回复 网友F:
@JINT
能让楼主给我们讲一下这五个QJ61BT1N分别是怎么使用的吗?地址怎么分配?有几个从站?有几个远程IO模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JINT
能让楼主给我们讲一下这五个QJ61BT1N分别是怎么使用的吗?地址怎么分配?有几个从站?有几个远程IO模块?
好的,我联系一下楼主,最后还是要看楼主的意愿咯

网友I:
三菱模块机控制系统的制作,不一定是楼主自己研制的吧。
或者楼主只是一个连源程序都拷贝不出来的底层维修电工而已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没一点说服力。
没电柜照片
也没有程序
更没有电气原理图
哪怕一点点截图也好!
已经帮楼主添加了控制柜了,看看~
管理员也可以帮忙添加图片?也在现场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没一点说服力。
没电柜照片
也没有程序
更没有电气原理图
哪怕一点点截图也好!
已经帮楼主添加了控制柜了,看看~
管理员也可以帮忙添加图片?也在现场吗
可以添加的呀,只要楼主把图片传给jint 就可以帮忙添加了

网友K:
这个属于发帖的大侠没有传图片,管理员补上

网友C:
回复 网友F:
此帖不能沉底,我还是想了解一下五个QJ61BT11N是怎么用的

网友L:
最后一张盗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