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2):
自己的充电LED台灯放很久没用了,现在打开发现不亮,充电也充不上。拆开看看,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电路,如下图。但不解的是:测量AB间充电电压竟然是DC300V,感觉不可理解,所有元器件检测都没问题。那问题出在哪呢?请教明白人

网友A:
电池坏了

网友B:
电池坏了!开路电压就是300v

网友C:
更换电池就行了,你量的是开路电压

网友D:
开路电压

网友E:
你那什么电池?
AC 220
全桥就到电池?

网友F:
阻容降压电路,电池坏了。这种电池不能没电存放

网友G:
以前遇到过自己的头灯不着了,充电器是单独的,当时从充电器输出端测就是dc300伏,看楼上几位答复应该是这种电路开路就是这电压吧,当时自己以为电池,头灯led(确实击穿了都)都被烧了,就全换了,然后改用usb充电就好了。

网友H:
没有滤波电容吗?我试过将电池取消,然后将开关改到ac220v的线路上,变成普通灯泡就好了。

网友I:
电池先排除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应该是电池坏掉了,虽然连接在电路中,但相当于开路。

网友J:
这个电池长时间没电就挂了

网友K:
电池需要预留保命电,需要定期维护。所有的可充电的电池都是这样,因为电化学反应,必须有电以后,才能避免电池内部硫化报废。

网友L:
充电时不能开灯

网友M:
更换电池.

网友N:
学习了,虽然是简单的台灯,还是能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O:
电池存放时间长或者了就报废了!

网友P:
应当测到峰值电压了。

网友Q:
虽然说电池有可能挂了,但是我感觉不可能300V给电池充电吧,应该哪里还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