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2):
开机上电显示RDY,启动报HDF输出短路或接地?没接电机,检查模块没有问题。

楼主(2017-08-02):
今年又修了几台,终于把这个机型搞透了

网友A:
启动报HDF硬件故障是电源板问题  检查Q4  AD8602  7805  7915   驱动板6路驱动有一路断线也会报

网友B:
霍尔元件有没有 问题?

网友C:
我的机器也报输出接地,请指教

楼主:
今天有空整理了一下维修总结,下面分享一下在维修的方法,如果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1、首先是开关电源部分,上电不显示的,很多情况下一个叫1A 250V的保险烧或者是IRF470R这个场效应管坏了。因为这个保险和二次回路的一些变压器并联着,坏的时候很难被发现,必要时每个保险都要拆下测量,在开关电源板上都有相对应的元件型号。修好开关电源的判断标准是上面的黄绿色LED灯全亮,一共有9个。测量风扇供电是否为24V,霍尔也是正负24V。装上主板(这个部分是整个盒子的,包括I/O板)和显示终端可以看有上面是否有报警,然后做相应对策。
2、一般装好了主板和马达板(这个板是在网上卖家称呼的)通直流540V给开关电源工作,一般会显示NLP、或者PAR。NLP是检测三相输入电源过低,可以屏蔽掉。PAR是I/O的24V端接线没有接好,一般拧紧就可以了。如果这些都屏蔽好了,在监测参数里面看道电网电压是0V的话,说明马达板和主板是好的,说明这台机子只是单纯的开关电源坏。如果监测电网显示NUKNL,说明马达板坏或者主板坏了,说明这台机是炸可控硅、炸IGBT很严重的。必须要跟换主板和马达板。如果要更换主板的,在开关电源板上还要更换存贮芯片的数据。这个可以和网上卖家商量。
3、驱动板部分,静态下控制极GE为-15V。可以单独触发6路光耦的导通来判断负压是否翻转。驱动板就好修多了,测量六路电压正常,装一个模拟模块,试运行,显示RDY就是基本正常的,给运行信号就报SCF4的话就是没有接霍尔传感器或者驱动还有问题,接上霍尔就正常了,运行起来看串接在直流的灯泡是否发亮,没有问题就正常了,可以装整机试运行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多谢分享,对维修有很大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