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2):
安川伺服电机Z轴接到启动信号后是不是先把24V电压输给伺服驱动器CN1的1脚和2脚、把抱闸打开才开始运动的??不知道抱闸是怎么被打开的,请指教哦

网友A:
呵呵;不带刹车的伺服电机是4根线的( U V W及接地);
带刹车是6根线,多出的二根就是抱闸的DC24V电源线;

网友B:
一般是伺服势能时候就松刹车的

网友C:
一般都是使能加上延迟50mS后松开刹车

网友D:
伺服使能以后,经过设定的延时时间刹车就会打开

网友E:
23脚和24脚接抱闸继电器,需要外部给电源。伺服参数里面设置延时动作。

楼主(2016-10-24):
回复 网友A:
谢谢哦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哦

楼主:
回复 网友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