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2):
变频器在闭环控制时有速度控制和过程控制不知二者有何区别。

网友A:
速度控制不用说了吧,过程控制的话,如果我没记错,丹佛斯说明书有,比如恒压供水,液压,流量等参数的稳定,且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网友B:
哦,过程控制就是通过电机的调速实现外闭环控制,比如用电机调速实现恒压力,恒温度,恒流量,恒位置恒张力等等的生产过程自动化控制

网友C:
1楼讲的真不错

网友D:
模拟量控制 用得多。

网友E:
学习了,刚接触对概念还有得提高!

网友F:
模拟量加PID

网友G:
我以为过程控制就是变频器自带的逻辑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