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2):
近日维修到几台日立SJ300变频器,感觉和三菱的机器有异曲同工之处,经常会报E23.X故障,查阅说明书也说的很含糊,门陈列通迅故障,让人摸不到头脑,而且还分E23.0-E23.6,说明书上也没对这个有详细的介绍,或许日立内部的维修手册上应该有介绍。
我对此机稍微研究了下,下面分享下我对此机的单板屏蔽方法。

拆掉模块后运行屏蔽方法:1,将模块引脚孔10与N相短接
                   2,将模块引脚孔15 17 19与N短接
                   3,将光耦PCU2 PCV2 PCW2初级短接
                   4,将GA芯片上的上桥驱动信号输出与各点相连
                      35脚与CMP2 7脚相连  U
                      37脚与CMP1 1脚相连  V
                      40脚与CMP1 7脚相连  W

屏蔽后上电就可以运行了,下桥驱动波形见下图;

CMP1 CMP2输出脚波形见下图:

此机上桥波形有点畸变,可能是由于芯片内部的死区补偿电路的缘故(三肯06机也这样),但是波形一致。
本机驱动触发端静态电压为上桥-10.18V  下桥为-9.25V

故障维修实例1:
上电运行试机正常,输出也正常,但是接上电机后运行报E23.4,既然变频器空载正常,带电机就不行了,难道是电流检测部分坏了,马上把互感器输出脚对地短路,带电机还是故障依旧,拆掉模块屏蔽后运行,波形一切正常,难道光耦老化了,索性把6个PC929全部更换,故障还是涛声依旧,没办法,代换一块GA芯片(CT014514-1)后运行,带电机正常。
故障维修实例2:
运行报E23.6
拆到模块,屏蔽掉检测信号后运行测试,发现下桥W相没有驱动波形,更换光耦PC929后正常。
故障维修实例3:
上电正常,运行报E9.6
查阅E9说明书,原因为欠压,测量P端电压为530V,查看母线检测电压正常,用万用表先测母线电压,然后马上运行,发现电压迅速下降,随即报E9.6,这现象很像主滤波电容不良,马上测量4个主滤波电容,发现有2个容量严重下降,更换此电容,故障排除。
此机看母线电压方法:将参数C091设置成1
D101:输出频率
D102:直流母线电压
最后附上本机几个比较重要的检测电压点,供参考:

以上是在维修过程中的一点心得,有不足之处欢迎讨论

                             一剑西来    沈振  于江阴周庄

-------------------------------------------------
帖子里不能留qq群号的哦

网友A:
大师级的帖子支持下,做个记号,空了再研究

网友B:
支持楼主分享,这个应该是SJ300变频器5.5KW以下驱动板。GA芯片4T014514-1

网友C:
楼主分享的好    赞一个

网友D:
群主我是你的男粉丝,特来捧场!你太牛了!!!

网友E:
不知在哪一帖曾说过一句话,对于精修三菱变频器的高手来说,日立的E23xxx等故障根本就是小菜一碟

网友F:
沈工你好,有时间的时侯可以讲下原理吗?谢谢。

网友G:
发的好.学习了.

网友H:
楼主好给力,赞一个

网友I:
西来出品,必出精品,

网友J:
回复 网友K:
以前最头疼日立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L:
   请楼主指点一下安普1100-5.5KW变频器不装模块怎么屏敝,通电显示ISE意为过流,驱动光耦是7片PC925L,电流捡测是两片A788J和一片LF347,本人是新手不知从哪里下手。

网友M(2016-10-14):
楼主的精神伟大!技艺超群!

网友N(2017-03-28):
厉害,高手!!!

但是PCU2 PCV2 PCW2 这几个光耦不用短,而是要分别短接DU1 DV1 DW1三个三极管的A极到模块脚的19 17 15脚,这样上下桥的驱动信号就完全一致了

网友O:
沈工出手,定将不凡

网友P(2017-05-08):
学习了,论坛有你而精彩

网友Q:
感谢大师指点

网友R(2017-10-20):
沈工这几个连起来是干嘛的?

 35脚与CMP2 7脚相连  U
 37脚与CMP1 1脚相连  V
 40脚与CMP1 7脚相连  W

这两个393是三相电流检测吗?
不短接不行吗?

网友S(2017-11-24):
日立的这故障感觉是最恶心的。

网友T:
大师的几个“单板屏蔽故障运行”的主题,极为精华,受益匪浅。
再次感谢!

网友U(2018-06-10):
我也接到一台5.5KW的,我只接RO,TO给380V 有什么方法可以运行测驱动 模块是好的

网友V(2019-06-29):
沈工请问一下,4个主滤波电容是充电电容吗?

网友W(2020-04-12):
谢谢楼主分享,按楼主的分享,还有个问题请教下,这样的测试驱动板的,正的三相上桥臂,929没有逆变

网友W:
回复 网友N:
你好你说的,怎么连接,就是上桥臂,正的三相929没逆变

网友W:
你说的这样怎么连接,

网友X:
https://nanjing.11467.com/info/5411936.
htm
和这个网页的内容相同

网友Y:
回复 网友X:
这是楼主沈工的原创,另外可以看日期。他这个转发没有注明来源

网友Z(2021-07-19):
这个机器我昨天修到了,7.5kw报E23.4. 直接断电测量PC929的1 3 脚二极管 特性,发现其中一个二极管压降和其余6个不同,有5个事1.4多,只有一个是1.0多,直接代换这个PC929,换好上电测试带5.5kw电机不报警。还有一点这个变频器在输入缺相的时候是修改不了参数的。B006修改为0屏蔽缺相报警。如果报E24就是缺相,找个三相电,把参数关了就可以了。

网友AA(2022-02-13):
江湖救急

网友AB(2022-04-05):
向大神学习了

网友AC(2022-05-05):
感谢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AD(2024-07-01):
今天遇到SJ300上电报警E23.0主板坏,5V正常,手掌心摸FGBGA芯片感觉微微烫手,已放弃......

网友AE(2024-10-16):
谢谢楼主的技术分享 楼主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