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指令STL

楼主(2016-09-12):
我是PLC初学者,用的是GX WORKS2,为什么我用步进指令STL直接就飞到了右边呢,有什么办法能弄到左线侧,求助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PLC初学者,用的是GX WORKS2,为什么我用步进指令STL直接就飞到了右边呢,有什么办法能弄到左线侧,求助大神!!

新版软件设计如此,菜鸟应该与时俱进先去看新版编程手册,然后对比老掉牙的资料。

网友B:
下一步用M8000启动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一步用M8000启动就可以了。。。

人家明明问为啥书上的STL触点,在软件上变成了线圈了。

网友D:
你用的软件是works2吧,但是你的程序可能是早期的软件做的

网友E:
用语名表写,或用梯形图写STL.

网友F:
应当是1楼所说的情况,依照软件设定的方式即可,程序能够实现所需功能就行。

网友G:
这是软件设定的规则,没有必要纠结,其实际意义与教材上讲的是一致的。

网友H:
GX works2 STL就是直接线圈的  不影响使用

网友I:
看看编程手册

网友J:
老板与新版不同之处,要多看手册,要按照手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