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2):
使用金属壳的U盘查到USB口上,拔下来的时候麻的一下,用表量了一下U盘外壳对地竟然有110V!插座没有接地线,后来把电脑机箱接地后正常了,这么高的电压怎么来的?感应电吗?
同事的主机USB口测了下也有这么高的电压,他摸着竟然没事,我摸着就麻

网友A:
台式机这种现象很正常,没有地线的话会麻人,小试电笔测的话有电,但没用万用表量过

网友B:
1、电脑的开关电源是高频电源,感应电+轻微漏电都是有的,或者电源质量不行,隔离不良。
2、人体触电的条件就是有没有形成回路将接触到的电能泄放,有的人身体干燥,对地电阻很高。有的人刚好出汗,对地电阻极低。

网友C:
就像隔离变压器低压次级线圈(不接地)任一端对地测也有110v,也不会打人,感应电。

网友D:
笔记本的电源要是没接地,也有这情况的
我那金属外壳的本总电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人而异,我被DC24V电到过

网友E:
用了几个金属U盘,也没被电过

网友F:
危险.一定要接地.人体电阻不同.产生后果不一样.

网友G:
没有接地吧。

网友H:
估计是感应电,我以前手湿的时候摸机箱也挨电过,手干的时候就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没有接地
接地后正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的电脑电源插座接地线断了

网友I:
较强的感应电,也可能有麻电的感觉,与个体及接触情况等有关;
接地后正常,有可能是感应电。

网友J:
回复 网友D:
看来最好还是不要买金属外壳的笔记本。

网友K:
这个,调试伺服电机、变频器,没有接地就会麻麻的搞不好还会跳起来

网友L:
都这样吧,我电脑我用笔记本量有220。不过不电人,估计是感应电

网友M:
其实就是电脑的电源的问题,你用好的电源根本不会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L:
这么高!

网友N:
以前的台式机量过,也是110v,不过是外壳。偶尔会电人。

楼主(2016-11-17):
同事的电脑测的电压也是这么高,他竟然没感觉!

网友J:
台式机确实有电,我也被麻过

网友O:
台式机开关电源进线有2个电容对地的,如果没有接地,电容分压后刚好110V,所以一定要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台式机开关电源进线有2个电容对地的,如果没有接地,电容分压后刚好110V,所以一定要接地。
原来是这样,还以为是电脑的故障

网友P:
好像有一个对地的电容引起的感应电,接地后就会消失的

楼主:
插座的地线断了

网友Q:
感应电,以前也被电过好多次

网友R:
那是因为电脑电源里面的那个Y电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