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3):
   一个威纶通的触摸屏操作,三菱的PLC控制,离心机和油泵每天要不定时自动停机,油泵热继电器和雾化器喷头变频器没有任何故障表现,再次在触摸屏上启动一切正常。
   第一次没有检查出问题,把线路接点都检查了一遍,没有松动的现象。
   第二次把故障输入的信号接点拆了,也就是X4的雾化器故障和X13的油泵故障信号线,因为我怀疑干扰信号,问题没有解决,还是不定时停一下,每天大概1到2次。
   因为每次去查看故障,都确定是PLC没有了输出,所以我没有怀疑变频器等外部故障,我现在怀疑PLC了,我也查看过PLC程序,只和那两个故障输入信号有关系,其他故障信号都会引起相应的部分停机,因为其他部分都没有停机,所以我也排除了其他故障信号的因素。
   难道会是触摸屏故障发出错误的停机指令?还是PLC自身故障?为什么PLC控制的其他部分又不停机?
   我准备把这两个脱离PLC手动开关控制,就是还需要一个延时,油泵启动后延时2秒才能启动离心机。

网友A:
会不会是外部电气故障引起的呢?比如接触器、热继、中间继电器等故障。

楼主:
咨询了一下厂家,说是另外还有油温油压数据输入了PLC,超差会让这两个输出复位。

网友B:
好头疼的故障,只能一个点一个点的去排除了,好像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C:
程序贴上来 上面模拟量干嘛用的。

楼主:
刚才去查看了一下油温油压,设定上限85,实际67,油压0.1~2.5实际0.2~0.3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贴上来 上面模拟量干嘛用的。
看程序不方便,我只是以前用自己的笔记本上传了一份在家里的电脑里,公司没给我配笔记本,所以要看还要等下班回家

网友D:
仔系检查一下外部电路.

网友E:
还是要结合程序看看的

网友F:
可以看看波动的信号有无影响,等。

楼主:
这个监控程序有缺陷,看不到历史报警,据厂家说报警不需要人工确认能自动恢复,我们正在订购下一台准备安装了,要改进这个问题

网友G:
这个图纸程序缺少没法仔细查找

网友H:
要是一开始用没问题,还是查外围吧。

楼主:
我疏忽了,确实有个油温油压也能让它停机,问题是今天我修改了参数,问题好像反而更频繁了

楼主:
厂家说只有可能是这个原因了,问题是油温差距还很大,油压实际值0.25左右波动不大,设定值由原来的0.1改为0.05,没有什么效果, 大家说怎么办?

楼主:
厂家说设定0.01都没问题,只要有一点点油压就行。

网友I:
1、联机监视程序,并编制附属检测程序,比如出现自动关机现象的输出触点的计数器程序,肯定是外围信号输入后导致停机。
2、更换PLC的输出端口编号和保护信号输入端口的编号,排除是否硬件输入输出端口的内部元器件性能因震动等因素导致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I:
1、联机监视程序,并编制附属检测程序,比如出现自动关机现象的输出触点的计数器程序,肯定是外围信号输入后导致停机。
2、更换PLC的输出端口编号和保护信号输入端口的编号,排除是否硬件输入输出端口的内部元器件性能因震动等因素导致不良。
这个外围信号出现时间很短而且不定时/,联机也看不到的,今天我准备改点程序/,故障锁定

网友J:
  建议你在现场看一下整个动作,故障发生时看看PLC的输入、输出点指示灯显示,最好链接PLC程序梯形图,在现场看看梯形图动作,是否正常。应该能够发现是哪里没有输出,如果确定不是PLC问题就要检查外围电路逐级检查....不能急哦。尽量出厂的数据不要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J:
  建议你在现场看一下整个动作,故障发生时看看PLC的输入、输出点指示灯显示,最好链接PLC程序梯形图,在现场看看梯形图动作,是否正常。应该能够发现是哪里没有输出,如果确定不是PLC问题就要检查外围电路逐级检查....不能急哦。尽量出厂的数据不要修改。

没看懂我说的故障现象? 这个故障只有一瞬间就停机,我测试了其中一个故障,没有任何报警,直接停机,而这个电机有多种故障的可能,通过几次测试排除,现在锁定在油压不稳定,一方面我在程序里增加了一个0.1秒的延时,另一方面液压部分要停产检修一下,节后再说。

这个油压我也测试了一下,昨天吧设定值的范围扩大了,居然没有任何改善,但是其他的可能性更小。

网友K:
引用 楼主:
咨询了一下厂家,说是另外还有油温油压数据输入了PLC,超差会让这两个输出复位。

把超差范围设大一点试试

网友L:
我的专业啊,我是喷雾干燥机生产厂家的电气技术主管。我来回答,油压不小于0.1MPa,也就是不小于1公斤,否则雾化器齿轮箱容易坏掉。另外这个程序做的有瑕疵。这个做个历史报警程序,掉电保存,查故障好查。雾化器刚开的几分钟油压很大的,一般十几公斤,后来温度上去了就会维持在1-3公斤之间。厂家说的0.01MPa也没事,这个纯粹是瞎说八道。

网友J:
呵呵  你才没懂我的意思,故障是瞬间停机,将PLC通讯线连上,看看瞬间停机动作情况....要查处什么导致瞬间停机,就要观察..

网友M:
这样的故障查起来真是让人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咨询了一下厂家,说是另外还有油温油压数据输入了PLC,超差会让这两个输出复位。

把超差范围设大一点试试

昨天试过,好像反而更频繁了,当然之前也说有更频繁的趋势,

今天我在程序里延时了0.1秒,不敢屏蔽这个故障信号,本来想延时1秒的,想想还是算了,怕造成不良后果,主要是排除瞬间的干扰信号, 早上9点我写入程序后刚开机十几分钟停了一下,但是再开机到现在2点我刚去问了一下,说今天除那一次外还没有停过。

楼主:
引用 网友J:
呵呵  你才没懂我的意思,故障是瞬间停机,将PLC通讯线连上,看看瞬间停机动作情况....要查处什么导致瞬间停机,就要观察..

一天不定时出现那么一瞬间,靠观察能观察到?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的专业啊,我是喷雾干燥机生产厂家的电气技术主管。我来回答,油压不小于0.1MPa,也就是不小于1公斤,否则雾化器齿轮箱容易坏掉。另外这个程序做的有瑕疵。这个做个历史报警程序,掉电保存,查故障好查。雾化器刚开的几分钟油压很大的,一般十几公斤,后来温度上去了就会维持在1-3公斤之间。厂家说的0.01MPa也没事,这个纯粹是瞎说八道。

非常感谢,也许是我听错了,0.1听成0.01了, 原来设置0.1,我把设置减小一点,0.05,问题并没有明显改善,现在又改回了0.1,现在实际值在0.2左右,有±0.02MPa的波动,今天比多天低一些,昨天还有0.25,我不知道正常的、新的这套压力值是多少,这套油泵和油路是不是该维修了?加油的地方我都没找到,据机修的说用油壶加进去一点润滑油,他们也是外行,基本上手脚利索一点能干活这里就要了,根本谈不上接受过专业培训之类的。

网友L:
雾化器里面每天要少量加点混合机油的(70%美孚机油+30%30#机油混合),雾化器有油位标杆尺,一般在两个刻度的中间值为好,油多了有可能会跑到塔里面去的,造成产品污染。

网友L:
另外看油压变送器的量程范围是否符合最大工作压力(量程最大值不小于25公斤)?量程小的话要冲击变送器的,会有误动作。另外油温油压这个保护程序可以去掉,平时注意冷却水不断流即可。

楼主:
又停了,延时也没改善,本来想在程序里加故障人工复位的,以确认倒底是不是油压问题,怕影响生产,没搞

网友N:
停止输出,全部停止吗?有没有震动?急停按钮问题?

网友O:
我觉得楼主应该把程序改一下,那几个报警输入的加入一个SET M0(只是假设,) 这样你就可以看到是那个触发的报警停机了,然后再去找相关的设置和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觉得楼主应该把程序改一下,那几个报警输入的加入一个SET M0(只是假设,) 这样你就可以看到是那个触发的报警停机了,然后再去找相关的设置和线路
前面说了我也这么想过,因为我不会一直守在那里,万一停机本来他们本来只要点一下就可以,如果我搞成那样还待找我去恢复,小问题变大问题,我还是想从其它方面找原因

楼主:
叫老师傅加油,他不晓得加,从来没加过,也不晓得怎么看油位,就是以前只在外面做过焊工的现在负责这片机修的师傅。今天叫了个年轻的师傅,就是老师傅没来之前就是他兼了搞,加了一点油,油压数据直线上升到原来正常的范围。

加油之后今天上午还没有出现停机问题,晕,原来只是油少了。

网友P:
输入信号加个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