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3):
有一小项目,客户要求如下:
电机带动滑台移动。FX3U PLC 输出脉冲给富士变频器,变频器驱动电机,电机上有编码器,反馈给PLC,这样精确控制移动距离。PLC和变频器通讯,用来操作变频器的速度更改。
变频器型号:FRENIC-Ace。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方案是最佳方案吗?电机转一圈PLC要发多少脉冲?

网友A:
变频器用脉冲控制?没见过,我们都用模拟量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一小项目,客户要求如下:
电机带动滑台移动。FX3U PLC 输出脉冲给富士变频器,变频器驱动电机,电机上有编码器,反馈给PLC,这样精确控制移动距离。PLC和变频器通讯,用来操作变频器的速度更改。
变频器型号:FRENIC-Ace。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方案是最佳方案吗?电机转一圈PLC要发多少脉冲?
追求精确控制你应该选用VG1系列,那才是面对高端应用的变频器。

至于电机转一圈需要多少脉冲,你需要将你的电机额定转速转换为频率后,再结合d62,d63参数进行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第一次使用富士的变频器,还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