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3):
用GX Simulator模拟运行触摸屏仿真程序后,再用GX Simulator模拟运行用Developer程序显示梯形图逻辑测试失败,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重启电脑再试下看看

网友B:
如果是GX Simulator6版本是不支持FX3U系列仿真的。

楼主:
GX Simulator6版本是不支持FX3U系列仿真,我用的GX Simulator3版本,将FX3U 改为 FX2X后可以测试,但是我用GX Simulator3模拟Developer程序后就不能模拟触摸屏程序,反之亦然,怎样将二者统一由GX Simulator3模拟仿真,是触摸屏按钮能控制Developer程序,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GX Simulator6版本是不支持FX3U系列仿真,我用的GX Simulator3版本,将FX3U 改为 FX2X后可以测试,但是我用GX Simulator3模拟Developer程序后就不能模拟触摸屏程序,反之亦然,怎样将二者统一由GX Simulator3模拟仿真,是触摸屏按钮能控制Developer程序,谢谢。

你确认你用的GX Simulator3版本?GX Simulator3是GX Works3软件的仿真软件,你怎么可能在GX Works3中选择FX3U了?

是不是GX Simulator3和GT Simulator3没有分清楚?

网友A:
GX Simulator 7 英文版的可以仿真FX3U,如果是7.27D版本的还可以仿真FX3G的
如果是用触摸屏仿真软件,里面可以设置选择配合PLC哪个仿真软件,可以用GX Simulator  或是GX Simulator 2版本的。

楼主:
是GT Simulator3软件

楼主:
高手没有反应

网友D:
失败就是不支持你选择的那个型号

网友E:
建议换用GX WORKS2,这个我仿真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X Simulator 7 英文版的可以仿真FX3U,如果是7.27D版本的还可以仿真FX3G的
如果是用触摸屏仿真软件,里面可以设置选择配合PLC哪个仿真软件,可以用GX Simulator  或是GX Simulator 2版本的。
希望可以分享7.27D版本。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X Simulator 7 英文版的可以仿真FX3U,如果是7.27D版本的还可以仿真FX3G的
如果是用触摸屏仿真软件,里面可以设置选择配合PLC哪个仿真软件,可以用GX Simulator  或是GX Simulator 2版本的。
希望可以分享7.27D版本。

GX Simulator 7.27D版本在日本三菱官网有下载,如果你安装GX Works2的话,其内置的GX Simulator2也可以使用,GX Simulator已经好几年没有更新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F:
哈哈,没有能耐看岛国文字。

网友G:
试一下用WORKS2打开后再保存,再打开再运行仿真,或者修改一下PLC型号

网友H:
用work2吧!仿真一点问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