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3):
我们常厂是生产食品添加剂的,要用到乙酸的地方比较多。但是乙酸容易结晶,尤其是冬天,低于16度左右就不行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其他好的办法,能做到保温效果好,不一定要多高的温度,只要不冻就好。还有就是泵头,磁翻板液位计等也需要保温。现在领导不知道什么原因不希望用蒸汽伴热,那该如何?管道从罐区到车间巨鹿大概是200米,高度是25-30米。谢谢!

网友A:
用电伴热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B:
可以用热水.

网友C:
这个改造工程量不小,有点难

网友D:
我们的醋酸管道都是采用的电伴热带
用着还可以1

网友E:
1楼的办法最简单,我以前的单位用的是蒸汽夹套管,不过那是要求温度高

网友F:
要不用电磁,这么长不知道行不行
伴热带应该可以的,北方农村水管的那种方式

网友G:
保温棉套上一层

网友H:
用蒸汽要烧煤或者烧油对吧,用电热吧,成本可能会低一点。

网友I:
以前的蒸汽保温换成热水保温,套管可以继续使用

网友J:
电伴热带,可以!

楼主:
好的 谢谢大家

网友K:
可以考虑用电伴热,但是管道直径太大的话 还是蒸汽伴热是最好的

网友L(2016-10-26):
醋酸属于易燃易爆物质,使用电伴热存在较大的安全风险,我公司在甲级防爆区一直用蒸汽伴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