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3):
一个电路板上的开关电源器件,不知道是什么器件。

网友A:
16安培双向可控硅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耐压多少?

网友B:
百度文库里有,搜一下。

网友C:
这不有型号吗 搜索一下就好

网友D:
FT16可能是其型号,可以试着搜索一下。

网友E:
百度找就可以找到。

网友F:
现在应该是称为晶闸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