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3):
有一台易驱ED3100变频器。主板雷击,该主板货源少,问问大家知道易驱怎么修改功率。

网友A:
如果有同功率的CPU板写一下程序片子就可以,有可能原程序片子没有坏,换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网友B:
写一下存署器就可以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数据啊,怎么写?

网友C:
易驱3100的插头外观尺寸都与3000的完全一样,可以直接更换,只是要连操作面板一起更换。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学习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