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3):
三菱Q02HCPU,上电MODE灯亮,ERR灯闪,怎么检修,有没有哪位大师提示一下维修思路。xiexie谢谢

网友A:
联机看,是否有电池报警之类的故障

网友B:
下载一个GX Developer,连接PLC诊断一下,可以看到故障内容。
把故障内容贴上来,这里牛人一大把,我们就可以坐好小板凳听课了。

网友C:
连软件,读取下错误代码,看具体什么原因。

网友D:
软件连上看看

网友E:
你这个应该是硬件错误,

网友F:
这种情况一般先检查PLC电池。。。

网友G:
先连机看电脑上诊断的故障显示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