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6-09-13):
安全plc报  这个是什么故障

网友A:
肯定有上位机监控系统或者触摸屏监控系统的,请查看人机交互式界面,是否显示有相关的报警内容。

网友B:
你这个好像是PLC自身发生了错误

网友C:
这个报警一般是自身故障

网友D:
我表示看不清楚

网友E:
我也没看清楚
但是我们这边的Pilz有红灯,control on之后,安全回路reset后就没问题了
不知道是否适合你那

楼主:
故障已经处理  是外部急停引起它报警的  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  恢复故障后居然不能复位  只有断电才行

网友B:
这个安全PLC,一般按急停是不会导致PLC出错滴,除非程序有BUG或者接线有BUG

网友F:
图片不清晰,看不清啊。

网友G:
看不清呀